DELL1320 USB用不了

楼主(2015-12-10):
  一个DELL的老本子1320,说是USB不能用,拿到手一看确实如此,先打值,供电,地,两根数据线都正常,而且是4个USB口都不能用,快速拆机,其中有3个是在一个小板上用排线连得,拿掉,只留主板上的一个测,上电,,5V非常正常,而且发现只要插上U盘就灯亮一两秒后灭掉,灯灭后两根数据线中的一根会有3,3V的电压,只要电压出来,U盘的灯就灭,拔掉后就没电压了,因为这两根线各经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到南桥,就以为是南桥,直接摘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重置后装上,,郁闷,结果一样,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还有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二!!

网友:
南桥的所有都测过吗,还有48M时钟,

网友:
不要沉啊,哪位大师指点下,给个思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干桥刷BIOS

网友:
USB 2.0不能用? 你看下USB数据线就只去南桥没有什么中间的芯片? 然后在去看南桥USB供电模块供电

网友:
  供电   数据   打组织看看

网友:
时钟没有了吧。。。。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测一下时

网友:
明天去看下时钟,多谢各位

网友A:
VCC和D+\D-相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和D+\D-相连了。

那应该怎么查那 ,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应该是时钟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