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00卡LOGO 简单维修

楼主(2015-12-10):
本来是不想发帖的,没办法为了点下载分。。。。。(随便下载一下几十分就没了) 进入正题
刚接到听客户描述说卡LOGO 心里其实已经有78成了,报价打发客户留电话。。。

首先查看了一下USB接口正常,打了对地址也正常。迅速拆机裸板还是卡LOGO 心想不会那么惨吧(南桥问题?)
卡LOGO一般有几种情况 外设 BIOS 南桥 。排除了外接设备,先刷BIOS试试 这款老机器BIOS是16脚的8M的BIOS(心想多麻烦,直接拿8脚的试试看行不行)
从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了上去,发现是可以开机的 不过还是卡LOGO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啊,真是郁闷。难道真要搞南桥(桥还是打黑胶的,而且北桥靠的很近,新赛赛的)
回想了一下 网卡有问题也会导致卡LOGO ,风枪伺候 把网卡芯片拆了下来 顺便拆了USB供电的小芯片。
在试机 奇迹出现了,不卡LOGO了 可以进BIOS 了。看来是网卡芯片坏了哈(心里高兴哈,不用干桥。)
然后把USB供电小芯片装回去,重新换了网卡芯片上去。开机又卡LOGO,看来问题找到了。。。。。。。
直接去IBM的料板拆了USB供电芯片换上去,在也不卡LOGO啦。。。。。。。。

给大家借鉴一下,下次遇倒卡LOGO的机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USB供电转换芯片。还有就是这款机器的16脚BIOS 可以用8脚的BIOS 代替(W25Q64) BIOS论坛上用,这里就不上传了!!!

网友:
楼主修机会灵活应变,牛

网友A:
卡LOGO的机器先取硬盘在测USB供电阻值

网友:
楼主修机的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的机器先取硬盘在测USB供电阻值

USB 的对地值是正常的

网友B:
学习了 多得经验 多修机器 多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多得经验 多修机器 多赚钱

现在修机都不这么赚钱的了,太白菜了

网友:
其实可以先打下网卡旁的大电容及电阻的值,一般正常网卡就可以判断好的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是不是会拉低3v5v电压导致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是不是会拉低3v5v电压导致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确定的

待机电流很正常的

网友:
虽说简单  但维修起来  还是很头疼的

网友D:
以前修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先排除外设 再想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换南桥好的。

还好没那么冲动去干桥

网友:
好经验呀 快速

网友:
多上论坛,好多经典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版主又在取笑我了

网友E:
USB芯片,这板接口和芯片坏的挺多了。
发帖不易,赞一个鼓励

网友:
请问楼主, 原来那个八脚转出的电压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芯片,这板接口和芯片坏的挺多了。
发帖不易,赞一个鼓励

IBM的机器修的少,第一次遇到!

网友F:
这么修修,几百大洋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修修,几百大洋  应该没问题吧。

想太多了。。。。

网友G:
我想问下楼主8角BIOS怎么代换16角BIOS我表示没试过

网友:
我还有台时间时快时慢  没图纸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维修在于你自己我掌握

网友:
能解释下usb供电芯片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卡露沟吗?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这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下载分给你  收好

网友:
USB 转换管有碰到过的,

网友:
修过一个电容短路导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下楼主8角BIOS怎么代换16角BIOS我表示没试过

容量相同就差不多了

网友I:
8脚的还可以替换过16脚的啊 表示没有隆过

网友:
lz修机器思维转的挺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8脚的还可以替换过16脚的啊 表示没有隆过

下次你可以试试

网友:
USB供电阻值是正常的,意思是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对吗,还要用代换的,我以前都是直接测USB接口的电容,如果阻值是正常的,就认为是好的,现在要小心一点了!

网友J:
拆到第二个外设就ok,人品不错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到第二个外设就ok,人品不错喽

人品好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容量相同就差不多了

你是怎么焊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怎么焊接上去的

刚好有8脚的位置

网友K:
现在修ibm的机子真麻烦,不好拆装

网友:
先拆USB供电多省事啊。分接着。

网友L:
嗯,看到说卡logo,我也首先想到的就是USB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看到说卡logo,我也首先想到的就是USB口啊

一半卡LOGO 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修ibm的机子真麻烦,不好拆装

IBM拆机很麻烦,新手还是悠着点。

网友:
还是USB问题 USB限流芯片坏

网友:
看的头有点晕了

网友: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