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7不充电

楼主(2015-12-10):
华为P7充不了电,拆了电池用充电器可开机,但进入系统后关机是正常的吗?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有可能,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充电接口看看

网友:
主板问题 不是电池

网友(2016-01-12):
换电池坎坎坷坷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嘛 不插充电器的时候测电池电压 插充电器测电池两端充电电压 如何较前电压高说明手机充电电路正常 问题在电池 反之 是手机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个P7 进水 触摸失效 开关机键失效 。。换了屏幕和飞了条开机线{主板上开机音量排线座开机触点熔断了},用电源开机正常能进系统,但用电池开机过了开机画面就循环重启{低电压灯亮,就和电池没电自动关机一样},充电充不进一直显示0 或者有时候有电量显示就越冲越少。。。。。。。。不知道是否是充电IC BQ24192H挂了。。。。要是充电IC挂了 怎还能显示充电。。。。。。。。。。。

网友(2016-03-01):
插上USB数据线 测下电池座子有无电压

网友:
在电池和手机间挂个电流表,看看电流就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先弄快电池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P7 进水 触摸失效 开关机键失效 。。换了屏幕和飞了条开机线{主板上开机音量排线座开机触点熔断了} ...

朋友解决没有?

网友:
是bq24192挂了吗

网友:
电池检测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吧,电池可以拆下用电源给电池充电即可检测是否可充电的

网友:
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为啥用充电器还会关机?不正常吧!跟电池关系不大吧

网友(2016-04-04):
有时芯片挂了,也只是一部分丧失功能,有的功能还在

网友:
电池看看有没有3.7,如果有就不是电池坏了~~~你真的还是小白啊~~这个都要问

网友:
是的   电池坏 了  换一个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问题很明确的,明显的主板问题,试想,你用好的手机卸掉电池,插上充电器,是否能正常开机到底。。。

网友:
你换过电池试试看啊

网友:
没有修好 后来发深圳说是主板断线 无法维修。

网友:
华为好吗?不知该买什么

网友(2016-05-13):
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有可能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检测问题,看检测脚是否虚焊,可以飞线连起来

网友:
很简单,换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