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C750P彩色LED显示器

楼主(2015-12-10):
三星S27C750P彩色LED显示器,接信号有图像,就是图像总是一亮一灭的老闪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供电,或者考虑一下程序。

网友:
你至少也要有简单的测量吧

网友:
量下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就刷个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