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35V维修

楼主(2015-12-10):
从9月份来到迅维实地,时光匆匆,转眼间到了笔记本3期了,又是一个毕业季了,多少年了,没有做过作业了,没有晚上看书看图纸了,来了迅维。又重新体验了一把,感觉对生活的感悟又加深了几分
今天实地发35V维修的笔记本主板了,板子的样子不敢恭维啊,不知道被搞了多少次,北桥,EC全没有,主板是LA-4031P
先说保护隔离,测得电压如下:

从测得的电压里面看,没有产生大电流公共点,也就是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PQ119V经过体位二极管后得到18.5V,但是PQ2按道理来说是不会导通的,而且两个G极电压都不可能使MOS管导通,断电,测量发现PQ2MOS管DS,SD两次都有值,判定PQ2MOS管被击穿短路了,换掉PQ2,出现19V的大电流公共点
现在开始维修35V了,原始模样如下:

刚开始想用示波器去抓电感后端的波形,发现什么也抓不到,问了光头强,为什么没波形,就算是掉电也应该有波形啊,我还调了下降沿去触发,还是不行,强哥看了一下,发现确实没有波形,问我测了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我说没有,被强哥的棍子敲了N下,然后强哥翩然而去,没办法,开始测芯片工作条件,图片如下:

从图上来看,V+,SHDN都有18.7V,芯片应该会产生LDO5V/3V/REF,图片上也有电压
下面应该就是PWM开始工作了,但是ON5无电压,开始维修ON5: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ON5的5V被强哥拆掉了,找个O欧姆电阻吹上去即可,ON5开启的5V电压已经出来了
但是用示波器去测,还是抓不到5V上管G极的波形,3V上管的G极波形也抓不到,抓狂中
于是用用表去测BST5,电压0V,BST3,电压5V,维修BST5:

可以看到,BST5,BST3,在PWM没启动时,是由LDO5线性电压,经过二极管PD6,分别给BST3,BST5提供初始电压5V

从PD6出来的5V电压,由于电阻被拆掉,导致BST5无电压,而BST3电压正常,用焊锡直连,BST5V出来啦
再次用示波器测量5V上管的G极,波形如下:

但是测不到3V上管G极的波形,不管了,装好3V/5V的上管,上电,3V/5V电压全都出来了,维修完毕
(老师说修PWM要拆掉上管维修,所以维修的时候都没有装上管)
总结一下次板子的故障:
这块板子应该是块老板子,充电芯片没有参与隔离保护电路,ACIN,ACOK脚都没有采用,也没有点火回路
老师做了3个故障,弄了一个坏的隔离管,ON5电压被断开,BST5电压被断开
最后说一下为什么抓不到3V上管的波形,在没有装上管的时候,情看下图待机芯片的逻辑关系表:

网友A:
实地学习就是好啊

网友B:
这么快,我的还在搞着呢...

网友C:
老司机。 我来给你加分了

网友:
好像是hp dv9000的板哦。

网友D:
明天一起讨论下我的板啊 广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学习就是好啊

确实,没来之前我就三板斧,先刷BIOS,在干EC,在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我的还在搞着呢...

这块板子还好,我旁边的大短路,修了一天,还是大短,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司机。 我来给你加分了

你才是老司机!

网友:
很规范维修思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一起讨论下我的板啊 广哥

好的!明天一起讨论下

网友:
楼主很给力哦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看出老师很给力啊  幸运的啊

网友:
这个b装的好

网友:
这才是专业的,像那些只会找通病修的已经out了

网友:
还是在实地学习好啊。。。。

网友:
加油,很快技术就会突飞猛进

网友:
大神教教我吧f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还是要好好总结下。连芯片条件都不查完都敢问强哥为啥没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