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不触发加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10):
收到一个海尔本,不触发,待机有点偏高,板号是H14MH,这个机子是华硕代工的,只能找到点位图,找到华硕的上电时序
根据时序,发现SUS_on都没有发出 ,用示波器打BIOS的5脚,发现没波,看来EC没有正常工作中,查EC的供电,复位都是正常,当查到EC的时钟发现没波,找到一个晶振换上后,马上正常出来波,,,,顺便说一下,当时拿到这个机子的时候,SUS——ON没有发出时,待机PS51020有点发烫,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波了,待机马上变低,3V5V也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查啊查,,,,

查到这个EC21脚,LID——SW信号不正常,查到这个信号来自外接小板,最后发现要插上屏才能触发,这个LID来自屏,维修好了,交客户,还没完

头大的事情来了,过了一个星期,返修了,这次发现有时候能开机显示,有时候开机到0.4过一会掉电,掉电0.1,3V5V待机芯片特别烫,掉电以后测到ENBL没有了,当时以为3V5V有问题,最后发现SUS——ON是有3.3V的,
通过这个图,发现是FORCE_OFF#出问题了,而这信号一般是华硕掉电的根本问题,,,

这个信号是所有PG信号正常它才会正常,通过拆掉这个D8103后,机子掉电到0.4时测到U8500   12脚EN 只有1.0

而这个信号是SUSB_PWR通过Q8504这个复合管转来的,而Q8504这个复合管的二脚 是正常的,找了一个复合管换上还是一样,拆下R8514测得这个电阻是正常的,U8500也换了也是一样,靠,,,,,,,,这是什么问题,最后我发现U8500的11脚EN也是SUSB——PWR通过一个复合管转来的, ,好吧,把12脚 挑起,和11脚的连起来,试过N次没有发现问题,OK,,,收工,,,最后说一下这个机子还有一个通病

这两个芯片容易坏,也会引起掉电什么的,具体出现什么现象我忘了,,,发贴比修电脑还累啊,以前我都是不发贴的,现在下载分涨价,我也来热闹 一下,说的不好大家不要介意,,,,,,,,,,,,,,,,,还有一个B490不触发,明天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