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机戴尔14-3420-CPU供电不出来,掉电速度很快VT1318MFQX-1-GP

楼主(2015-12-10):
CPU供电芯片VT1318MFQX-1-GP

掉电的速度太快了,插电0.2左右掉了,CPU供电不出来。其他供电都 出来了。。
CPU开启信号也的了。。
40脚3.3正常。。总PG给CPU开启。。一上来就掉了。。

这下面三个信号有1.05V可是没波形。。

玻璃集成芯片VT1323SFCX-1-GP

这2个信号 有0.8左右。

CPU供电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我去我傻眼了,我把Q2001拆了通一下电,上电,电流到0.8,,,我没上内存,然后我把1-6飞线,,3-4飞线,插上内存开机 显示了。。

网友:
每次碰到坏这种六角的都很郁闷。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这机子,怪

网友:
不是很明白,我以为内存系统管理总线,只是会引起抓不到内存,怎么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