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M5A78L-M LX内存不过。USB认不到!

楼主(2015-12-10):
主板型号:
故障:内存不过。USB无法识别(认不到)
测内存供电正常。负载正常。3代内存 118 238 脚3.3V 236脚 (0V 正常在3.3V找不到断线的可以在电源插口橙色线(3.3V)直接飞线到236脚)打阻值无穷大(断线了)。查线路在内存旁边的电容底下断线了(这是华硕的通病) 。接好线上电直接跑码亮机。想装个系统试下。发现USB认不到。四个接口都是一样。维修步骤:1.检查USB供电5V    2.测量 USB接口数据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一致(大概在500左右。阻值不正常。断线或者南桥坏)3.测量南桥芯片48MHz时钟信号是否正常4.检查南桥芯片V5REF. VccUSBPLL供电是否正常5.检查南桥芯片周边精密电阻是否掉件6.以上条件满足还是无法认不到USB就是南桥坏了。量了下USB5V供电正常。八根数据阻值也正常(阻值在500左右)。接下来测时钟发现主时钟电压为(0V不正常  正常在PCI-E的A13 14脚可以测到0.4-0.6V左右.PCI B16 1.7-1.8V)不会吧!没时钟电压华硕这板还可以亮机,奇葩了。测时钟工作条件都正常。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上电测试查看到已经识别到了USB U盘已经启动了。总结:内存不过是SPD线烧断导致。USB是时钟没有电压导致。仅供新手参考。帖子就写到这里。该去深造了

网友:
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满足usb  clk信号电压没有输出在这里本身工作应该不会发烫。

网友:
技术不错,讲的也清楚,赞一个!

网友A: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楼主的书是从哪买的啊。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非常大的可能是时钟芯片pci e  pci 没输出
cpu的时钟什么的是输出了的
所以才可以亮机

网友B:
他这里的48M只是对USB而已,损坏应该不会造成不开机,就造成不认USB而已

网友:
原来时钟坏了,还是能亮机的,学习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里的48M只是对USB而已,损坏应该不会造成不开机,就造成不认USB而已

讲的很对,可能这里PCI 和PCIE CLK信号电压也没有输出。

网友:
这里USB 48MHz时钟信号推测是主时钟电压正常输出之后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楼主的书是从哪买的啊。

https://szfix.taobao.com/

网友:
额 一般只是测量Pci而已 其他都忽略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值得赞一下

网友:
我也有那本书,还可以啊,里面讲得好详细

网友:
还是该死的SPD。。之前修了一块新板,客户说花屏。自己插内存把内存插坏了。内存236脚烧断了。开机测试236脚没有电压,飞线好了。客户机器拿回去还是花屏,把屏摔了。买了台二手,还是花屏。。最后上门检查,发现他的液晶变压器问题导致花屏(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