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维修

楼主(2015-12-10):
主板故障上电会自动掉电重启,一番测试后发现没有VCCSA电压,测试MOS Q13的G级没有电压,再测试与之相连的U1芯片的8脚是有电压的,之间没有断线,但是通过一个电阻再经过分压,

,测试R40的阻值正常,但是R41的阻值中有十几欧,远远小于8.2K,等于电压过了R40电阻直接接地了,随便找了个10K的电阻装上,主板已经正常工作 了

实在是没有下载分了,初次发贴,写的不好,望大家见谅,多给点分吧

网友:
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应查询线路图,否则有可能损坏处理器

网友A:
怎么不把图一并上传呢

网友:
好想看你的电路图。

网友:
技嘉也有822的通病吗,第一次看到。

网友:
电阻变小真的非常少见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这个,不过我是直接把R41拆了。嘻嘻

网友:
我这遇到的是不定时掉电,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坏的.也是这型号,

网友:
这型号老掉电~

网友:
这个主板没修到过  电阻变小倒是遇到过

网友:
H61板子,电阻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技嘉/822真少见

网友:
VCCSA干嘛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把图一并上传呢

图纸网站上有,上传了会资料重复的

网友:
技嘉通病机子,好好琢磨 还有很多通病的多多发出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