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8系列单CPU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12-10):
一大早 刚到店就看到有个MM拿着个SONY本在门口等着,  原来是老客户啊 曾经在这做过系统   不过这次的故障是进水了。。。    既然这样接过本子直接拆机  还有进水残留的痕迹   于是上BGA烤板     大约20分钟后     把主板取下  细细打量笔记本型号和板号是      看到电池充电管PQ58 PQ59明显烧了  于是连带着充电芯片ISL8731一起换了   接着打主板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上电   0.03.。。。   但是测量公共点有19V    那就不考虑保隔了   直奔供电芯片TPS51427A 如图    首测第六脚主供电居然没电  用万用表测6脚与公共点不通果断飞线    然后再测第四脚线性开启10V正常 第七叫输出0.2不正常   打值不短路 果断换芯片     焊好后线性5V稳稳的出来了    心想应该好了吧  可是按开关不触发    那就按不触发修吧 首先查EC供电0V 追其来源于PU15   测VIN脚供电5V正常 1脚开启0.28V  不正常  先测量下PR248阻值正常   PC169没装   继续搜 3VPCU_SHDN#受控于PU14  于是我就从主板上找PR242   寻思把这个电阻断开看看PU15开启脚正常不   但是找了好半天楞是没找到。。。。  索性 不找了  就测测 PU14的2脚VCC 3.01V   1脚0V不正常   于是测PR249没有+3V_WAKE   直接从2脚一根线飞到PR249  再测1脚有1.1V电压了    再测PU15的1脚也恢复到了5V  4脚并输出了3.3V   心中大喜   再次上电   哦NO....   电压 0.05跳到 0.021  又跳到 0.049 跳到0.019   反复来回这么跳  顿时有点蒙圈了。。。   难道EC挂了额?不对啊   EC供电正常啊    测一下35V电感发现问题了两个电压输出一模一样都是2.88V   这是什么情况  后级拉低了?果断去找隔离点PG3 PG2准备断开看看正常不   结果说死在板子上看不到     索性也不找了。。。   突然又想到是不是TPS51427A问题 于是对照图纸把芯片周边排查了一圈   未发现异常。。。看来只能把35V电感后端一个一个断开了。。。。由于比较懒实在不想那么费劲。。。    不知哪来的灵感又测了一下PU15的4脚 居然又成0V了?  再测开启脚的5V也不见了   继续测PU14的供电  1和2脚 都正常啊   怎么又拉低PU15的开启了呢?    看了看PU14 应该就是一个电压检测的芯片  没有通过总线连接EC    既然这样  哼哼  干掉再说   上电 电感恢复到了3.3V  5V   按下开关 SONY的标志闪亮登场   由于手机反应迟钝没抓拍到。。。    至此维修结束                        还在迷茫犹豫的小伙伴们   强烈推荐你们来【迅维】实地学习  绝对不虚此行!!!   也请诸位多多加分呵呵

补充内容 (2015-12-13 09:22):
纠正:pu15上的1脚的那个电阻是pr245不应该是pr248

SONY SVF153A1QT DAOHKDMB6DO.pdf

网友:
PU14的功能估计类似于IBM的东芝芯片那些接地的热敏电阻把,温度搞就保护拉低EC的供电

网友:
来学习的。。。。。。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8系列的,应该挺新的机吧?

网友:
非常不错呀 写得详细

网友:
看的我心惊胆战~可惜手机看不清pu14的图~顶一个

网友:
PU15的开启脚 ,链接的是PU14的那个脚呢问哈

网友:
实地学员功底扎实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不会啊

网友:
讲解很详细

网友:
楼主高手 讲解很详细 这机器太新了

网友B:
以后的超级本是不好修的,全在CPU上了

网友:
讲的详细,带动新学员

网友C: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啊!一个月不见技术上升的不慢啊

网友E:
不会修本  还是一字不漏的看完了楼主精彩的文章  此本初始故障无35  然后无EC待机供电  最后EC待机供电受到PU14的影响  楼主大神 我等小白无法想到要拆掉PU14 收益匪浅  谢谢楼主了

网友:
高人啊。怪不得工资都比我们高多了

网友F:
谢谢分享, 闲了确实应该去学习学习

网友:
一个月不见 ,技术飞涨啊

网友:
最近生意很淡,是时候充充电

网友:
我有点位图哦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不会啊

基本都是大同小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的超级本是不好修的,全在CPU上了

是啊  而且那个单CPU焊接不好 很容易就挂了  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很好的经验,

呵呵不客气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啊!一个月不见技术上升的不慢啊

呵呵  啥时 技术能追上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本  还是一字不漏的看完了楼主精彩的文章  此本初始故障无35  然后无EC待机供电  最后EC待机供电受到 ...

呵呵  维修中  细心  加上仔细分析 你也一样会成为大神

网友:
是啊   有时间去实地学习学习 挺好的

网友:
现在这电脑越来越难修了,都集成化了,换cpu什么的很贵都,遇到这样的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板子了哎

网友:
BGA烤板太费电了  建议楼主买个二手的消毒柜来烤板

网友:
修的确实不错,实地确实是个锻炼人的地方....

网友G:
PU14不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U14不装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嗯 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  过温检测   和  电池欠压检测的芯片

网友H:
8系列 是8代的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8系列 是8代的CPU吗

是四代的CPU

网友:
看过学习就行了

网友I:
厉害啊!我是小白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啊!我是小白一个啊

有时间来【迅维】实地 进修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 闲了确实应该去学习学习

必须的  【迅维】就是维修界的清华北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