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0):
接到一台老机器Y450的机器及,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接上电源实测电流是上到0.3A掉电,这个基本都是老问题,那个小板的PQ1出了问题,哪个是1.8VS的转换电压,测量的时候不方便,直接在PC2处焊接一根导线,开机测量确实没有转换出1.8V,很多人直接换那个管子,本人一般干脆直接将其DS连通,就OK,这样修复过很多机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本来那个管子就是1.8V的转换的,这样做只不过提前出了1.8V电压,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用久了,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
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上小板?

网友:
经验很丰富

网友:
今天刚碰到一台

网友:
为啥我修这个机器基本没修过这个管子坏的,修了几次显卡短路导致掉电的

网友:
通病,做了记录,谢谢,能把通病恭喜出来的人不多

网友:
擦,不能加分了,不好意思,超过360啥的意思?

网友:
可以考虑小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