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外显内不显维修后的疑问

楼主(2015-12-10):
       接DELL M411R,AMD单桥集显,故障为开机内屏不亮,外接试机一切正常。

打开图纸查看,方框图显示VGA经桥输出,内屏经排线接ANX 3110后到CPU。

测排线接口+LCDVCC无电压,看图纸此电压经Q31由+3.3V_SUS供给,测量+3.3V_SUS正常,

而Q31,Q30,Q29受控于+15V_ALW和LCDVCC_TST_EN,查+15V_ALW正常,

那么,LCDVCC_TST_EN应该3.3V时+LCDVCC才有输出,测其为OV,

LCDVCC_TST_EN接IO,那就刷了一下IO数据试试,看看还是没什么变化。

       论坛中逛了一圈,各位大神有的说换屏线,有的说换CPU换桥,我觉得外接正常换桥换CPU干什么,

既然上屏信号是CPU经ANX3110后到屏的,还是先换块ANX3110吧,果然,换后开机电流高了许多(没记下电流值)。

但是,TNND,屏幕暗屏!!!不是这么玩的吧???

测上屏接口脚位电压都正常,老老实实拆下屏来,量屏供电保险烧断,后级短路了。

估计是电容短路,屏供电连着灯管升压芯片,不敢烧机,只好一个个拆下量吧,拆到灯管供电处,果然找到短路点,三个电容两个短路,

测好的那个是3.3UF,就用了一个10UF的换了,再换上保险,

开机终于亮机了。

我就纳闷了?屏供电短路的同时ANX3110也坏了,难道屏供电短路会烧坏ANX3110?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估计是电流大引起的烧毁吧。

网友:
不清楚这个问题,还不会

网友:
分析很好!外接正常肯定不要动桥动U。

网友:
AMD机器跟INT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网友A:
估计烧的时候负载一起烧了吧

txj

网友:
非常给力;加分多发帖

网友:
分享的好经验,肯定得加分。。。

网友:
瞬间高压吧,上次有个,显卡供电下管挂了,显卡也挂,屏背光也挂了

网友:
我那个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烧的时候负载一起烧了吧

看图纸19V屏供电和ANX3110就没扯上关系。

网友:
ANX3110的问题吧,屏那边应该是保护了。个人理解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B:
ANX3110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的?经验分析都不错!

txj

网友:
正好修到进水机。谢了呀

网友:
应该先还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X3110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的?经验分析都不错!

这芯片查不到资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还等大神解答,但是从方框图上看,CPU到LVDS必须经过它。谢谢。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