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太相信图纸惹的货,望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5-12-10):
最近接到朋友的一批板子要修很多V星870-SG45,其中故障率最高的就属北桥虚焊,这些就不写了,没意思。
今天修到一块另类的故障可能高手看来是直接秒杀的!!谁让我是小白呢,绕了一圈,太相信图纸,结果绕了一大圈,但是没有冤枉任何芯片,还是走了不少冤枉路,好了,不扯了
版号:7715:1.0
故障现象:不跑吗

直接上假负载,测电压先,其余先不管,前些那些对地阻止我就不一一说了
根据AMD的供电时序: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VDDA供电

CPU供电

北桥供电

南桥供电

VDDR供电

总线供电

到了这里发现敌情,此板为没有总线供电,导致不跑吗,其实这种问题不能算不跑吗,只能算是缺供电,只是AMD的时序不是这样来的,
然后就开始测量 这个总线供电的 场馆 D电压 1.5 正常, G级电压10V,不太正常,暂且当他正常吧,S级就是没电压,到这里打算直接换掉Q45,可是心想还是查一下吧,反正有的是时间,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

接下来先测量这个 358的供电

正常 ,正相输入端不正常

然后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来自IO

u16

没有装,那就好测IO吧,找到这个

R281,一只表笔测R281的这端,一直表笔测

R447的那端,结果不通,难道短线了?R447的另一端有个过孔,直接到背面,背面居然是空的,到这里我不镇定了,原来图纸也有疏漏,这个正向输入端是不受控的,找个好板对比,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不受控,R477靠近过孔这段确实0V,且不与IO相连,到这里,什么都不查,直接换掉Q45,然后接这样了

把真凶发出来

大伙瞧瞧,高手直接略过,往各位坛友们,加分支持一下,多谢多谢!!最后来个亮机图

网友A:
DG有电压,就直接换了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这个不能 说是图纸错误,D级1.5,G级10V,S级0V,很明显358输出已经OK了,是MOS怀,还查358干嘛,直接换MOS就行了

网友C:
勇弟好技术!这是你住的地还是工作地方?

网友D:
1_2VREF不是来自IO,是去到了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DG有电压,就直接换了看看就清楚了。

这个我本来也是要换的,这不是想追查清楚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_2VREF不是来自IO,是去到了IO

说的对,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勇弟好技术!这是你住的地还是工作地方?

住的地方,敢为你是哪位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 说是图纸错误,D级1.5,G级10V,S级0V,很明显358输出已经OK了,是MOS怀,还查358干嘛,直接换MOS ...

本来我是准备直接换的,不过,我是想查查图纸,研究研究哈,反正时间多,

网友:
有了控制电压,MOS管没有导通.....

网友:
我已经看到楼下各种大神对你此贴的批判,我也就不多说了。

网友:
虽说走了弯路但你刨根问底的精神是维修人应坚持的。

网友F:
G10V, 对没修过电脑的人,那就用ACV档确认,玩具加个二极管测,再说场管用表在线断电可搞定

楼主的搞法没图纸的很吃力。

网友G:
INTEL双桥主板,总线供电很多也是这个管子坏,G极都10伏了,S没有电压。一般换了就会好

网友H:
上面修到总线管了输入电正常,控制信号电压也正常,应果断把管子换掉。

网友I:
给同学加点分鼓励一下

网友J:
应该向楼主学习,维修中不仅知道哪里坏了,还要知道为啥坏了。

网友:
这里Q45损坏应该是DS内部晶体二极管开路造成。

网友K:
这种没供电的MOS管的条件正常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_2VREF不是来自IO,是去到了IO

这里R281电阻推测是起到1.2VREF基准电压输出到IO芯片85脚工作桥接作用,其1.2V基准电压为U16本身工作条件满足5脚内部输出。

网友L:
vdda   ,vddr是什么?我是小白

网友M:
引用 网友F:
G10V, 对没修过电脑的人,那就用ACV档确认,玩具加个二极管测,再说场管用表在线断电可搞定

楼主的搞法 ...

这里的G级10V为直流电压,加个二极管可以起到整流作用,不然用ACV交流电压档测量会烧毁万用表。

网友:
主板跑线我老是卡壳..

网友:
引用 网友G:
INTEL双桥主板,总线供电很多也是这个管子坏,G极都10伏了,S没有电压。一般换了就会好

这里的G级10V推测是LM358本身7脚经外部相连电阻上拉工作的。

网友:
估计是图纸的版本号 和实际主板的版本号不对 导致的,量到条件满足 q45 不导通的时候 ,应该想起先换掉啊

网友:
不容易啊   写了这么多~

网友N:
确实不要太相信图纸,我也碰到过几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住的地方,敢为你是哪位兄台?

住的地方设备挺全呵

网友:
技术不错  D极有1.5V   G极有10V电压   S极没有输出的100%是mos管坏了

网友O:
不错的帖子,楼主细心 我有台主板 有复位 电压时钟都正常 不跑吗 郁闷

网友: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vdda   ,vddr是什么?我是小白

VDDA 2.5V是AMD芯片组平台CPU本身工作核心电压组之一,VDDR推测是AM3芯片组平台CPU特有的工作组电压之一,可以在对应CPU假负载上可以测量到。

网友:
领教了 ,也觉得DG正常就直接换

网友P:
维修思路时序很清晰呀

网友Q:
楼主学习精神不错,换管就好,感谢分享。

网友:
:amd桥北桥虚焊,这个是通病,我们修板时经常见过。

网友R:
有输入,有控制,没输出就不用多考虑了,直接换了再说。
不过走弯路也是好的,起码电路你了解更深了

网友:
DG有电压 G级高达10v是因为s级0v反馈的原因,一般看到g级高电压  d级正常   s级打打阻值就可以换MOS管了   这个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性

网友:
就是场管开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面修到总线管了输入电正常,控制信号电压也正常,应果断把管子换掉。

是打算直接换的 ,就是想查查来龙去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同学加点分鼓励一下

谢谢同学的鼓励与厚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向楼主学习,维修中不仅知道哪里坏了,还要知道为啥坏了。

这话你算说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没供电的MOS管的条件正常换了就好了。。。

是打算直接换的,不过想查查来龙去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学习精神不错,换管就好,感谢分享。

其实,知道是场馆问题,只不过想查查,来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思路时序很清晰呀

多谢师兄鼓励,我还是小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的帖子,楼主细心 我有台主板 有复位 电压时钟都正常 不跑吗 郁闷

不跑吗,还是把所有电压都测量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确实不要太相信图纸,我也碰到过几例

说的对,图纸有时候可能有纰漏

网友:
引用 网友L:
vdda   ,vddr是什么?我是小白

VDDR是AM3的CPU独有的一个内存控制器供电,好多不是独立的,大多都是从总线供电或者桥供电转换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输入,有控制,没输出就不用多考虑了,直接换了再说。
不过走弯路也是好的,起码电路你了解更深了

多谢冰心兄的支持与鼓励,你是我的榜样

网友:
最后还是换掉了呗  跑了好大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里的G级10V为直流电压,加个二极管可以起到整流作用,不然用ACV交流电压档测量会烧毁万用表。

谢谢!
笔记本我不大懂,,我的T60自己修过一次,我当它的场管G极有交流(我当PWM),
让串个二极管是指一般的表测不出交流电压,就是DCV,用ACV档测是不会烧表的。
我说的方法在PWM中没问题,单测DCV,不行就要用波波测,业余没波波,只好ACV测。
如他这台G极正常工作无交流信号,我说的方法无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这里的G级10V为直流电压,加个二极管可以起到整流作用,不然用ACV交流电压档测量会烧毁万用表。

“加个二极管可以起到整流作用”

请教一下,那它G极处正常工作有交流信号吗?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加个二极管可以起到整流作用”

请教一下,那它G极处正常工作有交流信号吗?

G级正常就是低高低电平之间变化的震荡波形,而非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G级正常就是低高低电平之间变化的震荡波形,而非交流信号。

谢谢!

那我说的方法无用

网友:
图纸真的好多是错的

网友:
有时候图纸也坑人。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