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 plus跑马完准备点亮屏幕死机

楼主(2015-12-10):
故障如题,接屏幕显示有信号输入就死机,诊断卡复位灯亮起,无法复位、关机,求师傅们支招。小弟在此谢过
信号

网友:
量量VGA接口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是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换上独立显卡试试,查时钟电路。

网友:
按时序走~

网友:
这板子你搞定了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