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给机子清灰后 显卡就虚焊了

楼主(2015-12-11):
笔记本清灰后不亮了   吹了显卡就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呵呵,我觉得这个事情。1,和运气人品有关。2,自己拆板子的时候,一定要轻拿轻放。粗暴对待,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怪现象。

网友:
没什么好解释的,手气的问题,小心和慢是必须的

网友:
本来就是有问题,在受力作用下只不过问题更严重些

网友:
芯片正常工作环境重要,吹尘时外力作用也影响虚焊了。

网友:
本来就不对了,主板拿出的时候会变形的,有很多电脑有点慢就来清灰,这种要注意,拆之前我会试机,如果是显卡虚焊引起的发热,我会提醒客户

网友:
人品的事,最主要的事清灰时不够小心。

网友:
清灰前 还是先检查一下电脑本身有没有问题  比如开机进入系统看看    不然待会儿点不亮就悲剧了

网友:
本来就是虚焊的,被你这一折腾就完全断开了,呵呵

网友:
测试机子是否正常再拆机清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