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73风扇不转问题简单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11):
现在下载扣很多分啊,各位路过的客官给点分吧。

问题是这样的,今天拿到一台华硕G73,两个风扇的。客户拿进来说是白屏,一查发现是屏坏了,就报个价,以为简单修复,换屏后屏显已正常。

本以为就这么简单解决了,谁知开机不到半分钟,啪的一声掉电了。又开,几秒钟又掉。急忙拆机检查,发现显卡风扇不转了。测量发觉是蓝色线没电压导致。本想修一下的,无奈图纸找来找去没找到,在迅维网花几十分下了几份点位图又都是打不开的(哥用的是Windows 10)。想想头大不折腾了,就干脆改改线路吧。

根据PWM风扇的原理,风扇的4芯分别是:红:5v供电,黄:3.3v Sensor,黑:地线,蓝:转速控制。在检测不到蓝线的情况下,风扇将全速转动。

由于现在蓝线没电压,风扇自然不转。于是手下一剪,直接把蓝线剪掉。一按开关,风扇疯了一样转起来,声音震天动地。

这样不过热了,但那么吵客户肯定不收货。幸好这台机不是有两个风扇吗,直接从另外一风扇接了条蓝线过来。

于是,我想要的结果发生了:两个风扇都温柔地转起来。问题解决。装机了。

网友:
直接拉过来的吗

网友A:
这么早来发技术贴   那定是极好的  虽然只能给你+2分  但是代表的是我的心意

网友:
是的,这样,两个风扇同步了

网友B:
如果是一个风扇就要麻烦很多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主意不错,还好有2个风扇

网友C:
如果是一个风扇怎么整呀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 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问题来了,碰到一个风扇的人怎么办??

网友D:
风扇响,加点油就行了,还有你改的电压是5V的吧!可以改3V的电压就没那么响了。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 俺遇到有些win10的机器 进系统就狂转  但是win7就正常  不知道这是为何

网友F:
楼主能说下,黄线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从蓝线直接拉过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风扇响,加点油就行了,还有你改的电压是5V的吧!可以改3V的电压就没那么响了。

改成3v,到很热的时候就不够转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早来发技术贴   那定是极好的  虽然只能给你+2分  但是代表的是我的心意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个风扇怎么整呀

这个就只好修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 俺遇到有些win10的机器 进系统就狂转  但是win7就正常  不知道这是为何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说下,黄线是干什么用的吗

帖子里有说。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也好,学习了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一招,下次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个风扇怎么整呀

一个风扇可以给风扇单独供电 3.3V声音也不会吵

网友:
虽然问题比较简单,还是给楼主加两分,发帖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 俺遇到有些win10的机器 进系统就狂转  但是win7就正常  不知道这是为何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个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改成3v,到很热的时候就不够转速了。

应该不会,3.3V风扇一直转应该够用了

网友:
楼主人才呀,两个风扇并联了吗?

网友:
之前也遇到 就剪了线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不会,3.3V风扇一直转应该够用了

有道理,下次试试。

网友:
没必要改电路吧?剪掉蓝色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通常都是改3v加个二极管  这样热的时候还可以加速

网友:
灵活的变通,在修机中常常用到,也能解决很多疑难问题。

网友:
这样应该不好吧 正常情况两个风扇转速应该不一样 在接口附近跑线路应该通往一个比较器 问题就差不多了

网友:
挺好的思路 加分多贴

网友:
楼主,你这是移花接木啊,思路挺有趣的。加分。但是如果此温度过高,就无法加速旋转散热了

网友:
这样就相当于用一个风扇

网友:
文库就相当于控制一个风扇

网友:
这个使用啊,谢谢分享

网友:
对呀 直接飞线 办法很好  没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风扇就要麻烦很多了

不会很麻烦的 两颗电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 风扇转速不可调

网友:
黄线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果断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