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奇葩问题

楼主(2015-12-11):
前天遇到联想V470C   大短  最后是显卡供电的上官铁壳管坏了  换掉上下管后 发现不跑吗 实测 发现1.5转1.5没出来   而1.5的G级 受控于 显卡供电的PG  显卡供电PG为开漏输出  外部为10K的电阻上拉   上拉电阻是好的  不放心 还是换了个10K的  还是不输出PG  但是显卡有供电  但是没波形  最后换了两个 芯片 直接连显卡供电都没有 最后把原来的换上去  还是不去PG   最后强拉一根3V给PG  可以开机  但是过系统后 进桌面 有黑屏  黑屏的嘶吼测 供电   就显卡供电不稳定  老跳  有没有人遇到过 求解答
  是 显卡供电的一个电阻坏了引起的

网友:
我怀疑显卡也烧坏了,以前我修到过N4110的也是把显卡也烧了,换显卡OK了

网友:
CPU换了没  这种机子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CPU

网友:
这款CPU那边铁管容易烧CPU,显卡这边的应该显卡也有问题了吧。

网友A:
进水机器啥都会出现    学习了

网友B:
显卡应该受伤了,换显卡吧,

网友:
铁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啥都会出现    学习了

灌水 灌得 好有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应该受伤了,换显卡吧,

供电芯片的一个电阻坏了 已解决

网友:
手上有台机子,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短路,一般不都是CPU的铁MOS坏吗

网友:
想知道是哪一个电阻 在那个位置 昨天修一个是一个三极管坏了 1。5转1.5的电压出不来

网友:
cpu 坏的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