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半小时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5-12-11):
联想M490半小时掉电求思路 掉点还能在开机 又是半小时  温度已排除  没思路啊 有说是BIOS的  在论坛下了BIOS 刷上还是一样  版号 LA48 MB11264 -1M   双bios

补充内容 (2015-12-13 10:57):
电脑报价客户不修了 谢谢论坛师兄弟 最后也没修成打算换桥试试的  问题没解决   希望以后遇到的朋友发个帖子

网友:
温控!或者发热的电阻不正常!!!!!!

网友:
用鲁大师测测,

网友:
你都实地学员了,饼哥应该有教的吧

网友:
合成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各大供电电容的电压波动    用手摸摸有没有芯片发烫的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半小时 还是BIOS的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所有供电是否有杂波,然后做个双通道对比,看哪个先掉

网友:
的撒大大爱的王道爱的爱的捱三顶五啊

网友:
又是纬创的板子,感觉现在纬创的板子真是垃圾。掉电的时候测测待机还有没有。。

网友A:
半小时定时掉电,基本上就是bios的问题了,把me修改一下,两个bios,其中一个是me,另一个是主bios文件,

网友:
可以把bios发上来帮你弄。

网友:
换个桥试试    我也遇到个     刷了bios没效果   最后换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小时定时掉电,基本上就是bios的问题了,把me修改一下,两个bios,其中一个是me,另一个是主bios文件,

嗯 bios刷了好几个了 也找伙计合成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刚刚修改的可以解决定时掉电和开机慢,试一试这个能用吗,不好用也别怪我,我也是网上下了备份修改的,只要刷8M的ME就可以了,4M的文件是主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646-1-1.html

网友:
这机器要2个BIOS一起刷才行的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裸机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刷BIOS会好

网友:
还是bios没刷对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有点麻烦,不过楼上赞成楼上说的,去掉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