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不加电

楼主(2015-12-11):
dell 5525 板号:la-8251  ver:1.0
此例是个新手型的

故障现象:不加电,待机电流为0。

故障分析:检测待机部分,无电压。产生待机的场管d极无电压,正常应为b++提供(19v)。b++是由b+提供,实测b+无电压。原因为适配器电压没过保护隔离。检查保隔这里。如下图:

原理为pq105b导通,将pr105第2脚拉到地。至使pq101的123脚19v经过pr101和pr105分压,使pq101第4脚得到8v左右电压。p管导通条件满足(ug<us)。

首先检查pq105b第3脚电压0v,第5脚3.3v,此管已经导通。此时pr101的1脚和2脚都为19v,没有进行分压。更换pr101和pr105无效。拆掉pr101,pr105,pc101,pq103后,pq101第4脚仍然是19v。剩下来可以使4脚为19v的只剩两个保隔管,经过拆管测试,其中一个pq100管有问题,更换解决。(但是这个拆下来的管经过万用表测量,状态也是正常的,维修时得注意这点,也就是装上机就不正常。)

网友:
非常典型的保护隔离有问题了

网友:
醉了保护隔离管还会导致19v不能分压给其控制级?这有点不科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很快找出了故障,

网友:
坐个沙发,楼主多发点好帖,谢谢

网友(2019-03-10):
分析很明了。谢谢分享,保护隔离电路坏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