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H2-AM主板USB口没有供电

楼主(2015-12-11):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品牌主机故障时开机进系统五分钟左右鼠标键盘都不能用拆机看了一下是精英代工的版号H61H2-AM  鼠标键盘不能用时5V供电没有了上图纸看一下 USBEN 电压不正常找跟USBEN 连接的地方 GPIO24竟然是直接连到南桥的现在犹豫该不该动南桥本人新手原来还能显示的就怕动了不显了希望各位大大有修过这种故障的能指点下跟南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直接短接呢?

网友:
USB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 机器修好了 虽然没有找到具体原因但是直接给USBEN拉来一个3.3V就好了这应该是某个电阻坏了阻值变大引起的

网友:
断开原来的en  在飞线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