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ROM共享]三星s6 Edge G9250ZCU2COJA_5.1.1急速流畅、稳定、高级设置 v1.2

楼主(2015-12-11):
[ROM共享]三星s6 Edge G9250ZCU2COJA_5.1.1急速流畅、稳定、高级设置v1.2

  ROM简介

  基于5.1.1最新的G9250ZCU2COJA国行官方固件制作而成  国行和港行机器都可刷入。
  调整cpu参数提升系统流畅性,解决掉帧。
  加强后台多任务运行能力,多开app能力大大增强。
  此版本未做odex合并,因此也保留了官方固件开机快速,运存占用小的有点。
  更新了部分系统apk为最新。
  替换xiao1u大神最新编译的内核内核,深度睡眠,待机超省电。
  相机中添加 快门音 开关 。
  通话记录归属地显示。
  添加自编译高级设置,更多功能可选,具体如下:
  1.高级重启;
  2.双击状态栏右上角锁屏;
  3.状态栏运营商显示;
  4.运营商文字自定义;
  5.状态栏网速,可分别显示上行 下行 颜色会跟随网速改变;
  6.屏幕助手,全新屏幕助手可以设置默认键,长按弹出更多选项(感觉比三星自带的屏幕助手好用多了);
  7.来电闪光(适合在室外或者比较嘈杂的环境中使用);
  8.通话自动录音功能开启;
  9.通话结束后界面持续时间选择;
  10.摇晃锁屏;
  12.蝰蛇音小;

  ROOT权限使用最新的Kinguser;
  自带T9拨号;
  添加busybox和su二进制文件;
  框架优化,大大提升流畅度,很爽滑的手感;
  破解安卓签名限制;
  其他特性和官方原版无异;
  友情提示:5.1要调出开发者选项必须进入 设置——关于手机 连击几次 版本号;
  此ROM本人自用,后期会不断完善,如有不足欢迎大家提议改进;
  如果需要继续删除应用的可以自行安装re浏览器在system/app或者priva-app下删除;

  v1.2更新:
  修复上版本相机静音失效的问题;
  继续精简大量无用apk;

  刷机教程:
  以下步骤需要 unlock CRom!unlock CRom 会使手机保修失效,请注意!!
  下载s6 CROM 服务在手机端安装,运行,按提示解锁S6 edge。

  unlock CRom 后,方可进行以下步骤:
  如果手机上还没有安装TWRP Recovery的话,需要先把TWRP Recovery刷好再刷机。
  1、检查电脑上是否已安装三星驱动程序(或者说手机进入odin下载模式与电脑连接时是否已被识别)。如果已安装,请跳过第2步。
  2、如果还没安装过三星驱动,请下载驱动三星-SAMSUNG_USB_Driver_for_Mobile_Phones.exe,并解压安装之。
  3、下载odin线刷工具odin3.10.6汉化版.rar并解压,下载twrp Recovery文件G9250-TWRP-2.8.7.0-LL51-CN(0720).tar放到相同目录内。双击odin程序进入
  4、手机关机,同时按住“音量减”、“home键”、“电源键”,进入界面后松开按键,再单独按“音量加”,此时进入odin下载模式。
  5、用数据线连接手机与电脑,这时,在电脑上odin工具中应该如图中“1”所示,蓝色端口号出现表示手机已与电脑连接成功。
  6、用odin选AP选对应的TWRP Recovery,在odin点击开始, 立刻按住手机的三键(音量上+home+电源键)不松 这样会自动进入TWRP Recovery。
以上是cwm recovery的安装步骤。如果已经安装TWRP Recovery,就可以忽略上面的步骤,进入下面的卡刷过程。

  7、所需工具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oiwjEZ

  卡刷步骤:
  1、下载ZIP卡刷包,复制到内存卡根目录。
  2、同时按住手机“音量加”、“home键”、“电源键”,直至进入有包含cwm recovery的界面才松手,进入twrp recovery。
  3、进入rec里,根据提示选择安装刷机包——选择zip卡刷包,按提示选择相应选项并等待完成刷机过程。
  4、刷完重启,刷机愉快。(刷完后第一次重启由于5.0系统初始化会比较漫长,请耐心等待。一般等4分钟左右)

  重要提示:
  如果部分机友刷机失败的话可以尝试在recovery下格式化system后再刷机:进入recovery-清除数据-高级清除选项-选择system 滑动按钮清除。
  刷5.1的ROM前必须升级到5.11最新的Bootloader和基带:http://pan.baidu.com/s/1skv0NBB,最好线刷官方5.11
  指纹锁屏失效的都刷一下最新官方五件套,升级下底层

  rom 云盘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eRkrU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