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华硕进水K46CM

楼主(2015-12-11):
请点击播放:
(帖子比较长,如果新手有不懂得可以提问,我会一一回答。不过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了)

各位早,最近全国普遍降温,请有老婆的抱紧老婆,我要开始摇微信了。

机器是昨天到的

版号:K46CM R:2.0

拿来的时候还是接着电池通着电

直接拆机吧

拆开目测看下

EC附近有腐蚀 CPU供电 内存供电有腐蚀

不是特别的严重,只是有一些电阻腐蚀

必须要更换那种

这样只有点位图图纸的话就很麻烦了

没办法修

把进水腐蚀的地方全部处理好

上电

0.2XX

摸了下待机芯片RT8206

烫烫的

测量5V线性 5V 3V 都没短路

换个芯片还是一样,忽然想到线性的5V会通过5脚的管子转换出3V线性给EC待机供电

测量下确实短路了

但是有个很奇怪的:我测量短路,我用烧鸡方法却不短路,等我烧鸡一次后我再通19V上去,待机居然正常了,而且还可以正常触发,3V线性那时对地址19左右等久一点又短路了

还是更换一个EC后待机正常300多了

通电后0.335

测量后全板电压都出来了

唯独CPU电压没出来

我以为是CPU当时换的电阻不对

找来CPU芯片的数据手册

第二脚是频率设定R2电阻损坏当时是随便找个电阻上去的,看来要找个130K电阻

换上去后依旧

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圈一直在测CPU芯片所需的供电

而没有去测最重要的开启脚(这你敢信?因为我想当然的以为其他供电出来了,那么这个开启是肯定有的)

快下班的时候才发现是ALL_PWRGD没有,这个是所有供电正常后发出的信号来给CPU一个开启信号额

第二天一来直接去找内存供电,因为这里进水了,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果然在一个轻微腐蚀的电阻上发现了问题

一脚是VIN 一脚是 TON,又是个频率设定脚

一边2V 一边0V

找了个600K的电阻换上后

还是一样啊

再测下这个电阻 原来断线了1脚没有19V

到这里维修基本完成了

可以亮机了

本次维修让我对TONSET脚位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维修经验的帖子就不设权限,也给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谢谢大家!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有图纸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不过进水的机子在进液的地方很多都是元件下面断线或者腐蚀,所以一般进液的地方要把元件拿下来确定一下在焊回去。。。

网友:
TON不对,电压肯定没有。TON一端接19V,腐蚀高发部位。只要是进水的这些地方必烂!

网友A:
图上不是1.5v吗  怎么断线又成19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不是1.5v吗  怎么断线又成19v了

注意看那个1脚是有个VIN的。这个是频率设定脚由19V接一个电阻进去芯片

网友:
ton这种大阻值电阻一泡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那个1脚是有个VIN的。这个是频率设定脚由19V接一个电阻进去芯片

最后一张图看到了啊上面怎么写着+1.5v in

网友:
进水机 近水处vin腐蚀断线坏电阻的千万要注意了

网友:
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导致没有CPU的开启信号??难道你没有测电感????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没有分享点位图呢?但是厉害

网友:
进水一般特别容易断线,贴别是电阻的一端

网友:
没图纸没点味 说明楼主实践经验很足  这才是高手

网友:
我感觉坛友们的技术都越来越高超了,看样子我要加油了

网友:
asus 进水还好修  上电不亮的才头疼呢

网友:
好蛋痛的华硕机子,牛逼的大师修复成功,  我作为新人要努力咯。

网友:
这个也是时序的修法  内存供电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没有分享点位图呢?但是厉害

图纸论坛里有,不上传重复的了

网友D:
一开始没去测内存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没去测内存供电看看正常不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