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之联想E125 触发掉电

楼主(2015-12-11):
上次发了一个求助帖  结果没人鸟我   好吧    自己苦逼的默默的  修吧
拿到板子的时候     打了公共点、电感对地值  都是好的     也没有进水       上电
按了开关     开机灯闪一下    灭了(心想   触发掉电     以前师傅说  触发掉电    测下电感     看哪些电没出来)
照师傅的方法做了一遍   测到CPU电感
找到芯       回想一下    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   复位     CPU3个反馈信号
供电VIN 19V  VDD   5V     VR_ON   1.1V       还是没思路     在学校学的差   不知道VR_ON 1.1V是否正常    就姑且算他正常吧
看了一下时序图  VR_ON   都出来了      但是CPU电压就是不出来          还是没思路      翻了一下笔记    把24脚电阻断开     CPU电压出来了    但是还是触发掉电          难道我找错方向了?      那该是哪里呢?完全没头绪啊   在论坛上发了一个求助帖      没人鸟我       FL8  开机掉电      SUSON出来就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018-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然后打电话    给我师傅(都不好意思找他了    学的时候不好好学    遇到问题又找他)       他说叫我查一下   BIOS是否断线            这个板子是双BIOS的  你们都知道    然后一个一个查    查到PCH的BIOS   发现1脚断线了       把线飞上         上电        看见电流1.几 了   接上屏    看见久违的LOGO      唉  不容易呀
实物图就没了          这个机子都是一个月前修的了       最近浏览了 一下自己的帖子     发现有个求助     就把维修经验共享一下

网友:
那个时候真的是小小白  什么都不知道0.0

网友A:
以前是小白现在都快成大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小白现在都快成大神了

我现在连软启动  都修不了     怎么可能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连软启动  都修不了     怎么可能大神

你学维修学了多久了,感觉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学维修学了多久了,感觉比我厉害多了

半年多点吧

网友C:
VR_ON1.1V不正常吧?是不是你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_ON1.1V不正常吧?是不是你量错了。。。

不知道     一个月前的了     不过好像是1.几V时没错的

网友C:
VR_ON貌似都是3.3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R_ON貌似都是3.3吧。。。。

但是   到芯片的时候只有1.几V     出来的时候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   到芯片的时候只有1.几V     出来的时候是3.3V

可能是我记错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VR_ON1.1V不正常吧?是不是你量错了。。。

我想起来了      哪个是不正常的时候测得    被拉低了    后来我才知道不正常      那是触发不成功的电压

网友:
bios信号断线,南桥me模块工作异常,板卡通电断电了。

网友D:
呵呵,CPU供电需要读取BIOS后才发出SVID信号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CPU供电需要读取BIOS后才发出SVID信号开启

以前不知道  我以为软启动开始    才读桥的BIOS     结果后来问师傅    他给说桥BIOS  是CPU电压之前的    我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