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公共端大短路 烧机烧不出来为啥呀

楼主(2015-12-11):
  如题  接修一台苹果A1465公共端大短路,烧机为啥烧不出来 或   难道要一个一个下掉吗

网友:
应该是一个小贴片,注意小电容。

网友:
有些板层短路也是烧不出来的,看你烧的地方有没有烧对哦

网友:
几安啊,5安就打出来了

网友:
看对地值,要是为0就看电容,找个放大镜一个一个找,没找到就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苹果公共点短路不好烧,先检查CPU供电这块滤波电容及MOS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滤波电容用没坏的

网友:
电流大点 时间稍长点 慢慢摸 只要板层不短 不是认为短接 总能烧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小电容短路了  所以  一个一个  拆查

网友:
应该是板层短了

网友:
那就把铁乌龟干掉吧

网友:
烧机有时电流很大  却摸不到发烫的地方

网友:
电流大没温度多数是板层短路,零件短路的话电流大就发热了。电流够大的话板层也会发热。

网友:
加大电流  肯定能烧出来

网友:
公共点去的太多了。可先限流来摸全板发烫发黑处。

网友:
烧鸡有技巧 电压14V 限流2A 用手背去感觉温度 一定要静下心去摸 能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