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没有待机

楼主(2015-12-11):
  如题接修一台ACER 4750G  没有待机电压,换了EC有了,但是按开关不触发,拔掉电小电池自动触发暗屏,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ec应该是坏掉了 注意下屏线吧 估计屏线挤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看3  5  电容。

网友:
看图纸查吧!

网友:
南桥COMS电路?

网友:
看看EC共做条件正常吗

网友:
拔掉CMOS电池 看看SB吧

网友:
应该是EC待机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小电池放上,按不开机时序查

网友:
暗屏 差条件啊!不触发按照时序查呀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

网友:
ec换好了吗

网友A:
3V-5V正常没,开关又3.3V没。这些都得也出来,EC,LID电压跟PWR有跳变没,还很多电压都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正常没,开关又3.3V没。这些都得也出来,EC,LID电压跟PWR有跳变没,还很多电压都得量

同意这哥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