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0.07求助

楼主(2015-12-11):
B460待机0.07 无3V 5V,线性电压和3V5V电感阻止都正常,51123  18脚ENC只有0.7V,求助哪位兄弟修到过吗

网友:
用手摸摸整板看哪里发烫就修哪里。

网友:
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满足吗,看一下会不会是通病

网友:
不是通病,51123发烫,可是线性3V 5V阻止都正常,也有电压,不出3V 5VPWR  ,但是也没短路

网友:
追查  18脚   1  6脚有木有电压

网友:
观察左下角那个易被氧化的电阻正常不

网友:
通病  论坛有自己看

网友:
这个机不触发不是BIOS问题多吗?还有就是51123边上容易腐蚀,再还有就是CPU电压,再还有就是PCH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