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系统U盘不能进PE

楼主(2015-12-11):
一用户拿来一台老式笔记本,不能正常开机了。让做系统,试机时发现进不了系统,屏幕显示:CTRL+ALT+DELETE,就不动了,准备用U盘启动进pe做系统,开机按F12设置U盘为启动项,但走到下面的画面时就不动了,正常接下来就可以进PE了。又换了俩U盘,试了几遍都是这样,点背的是光驱还坏了,让他放这他说着急就拿走了,说好30,到嘴的肉就这么没了,朋友们给看看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USB光驱没有?

网友:
电脑不是专业维修,没有。

网友A:
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我碰到这种情况有些事硬盘坏导致的

网友:
你把U盘重新做一下,是不是U盘中毒了???

网友:
可能之前的PE是好的,但这种情况还是要重新做个PE启动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点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我碰到这种情况有些事硬盘坏导致的

进不去U盘还可以用什么测坏道呢

网友:
难不成机器太老不支持嘛

网友:
碰到这样的直接换个启动PE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不去U盘还可以用什么测坏道呢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你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U盘启动项啊

网友:
把硬盘摘了,也进不去PE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电脑,你进BIOS里面设置一下U盘启动项啊

根据楼主的图片  所显示的是进U盘之前的画面  然后就卡住  一般情况那种画面显示一秒就可以进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图片  所显示的是进U盘之前的画面  然后就卡住  一般情况那种画面显示一秒就可以进U盘

要么就直接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其他机器上克一个系统进去看看

网友:
这种换个U盘制做程序。

网友:
挂其他机子看看,老机子比较麻烦。

网友:
USB光驱没有   或者外挂机器  ghost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伟大的萨大声道爱的

网友:
正常情况,多备两个U盘,用不同版本的PE,就一个启动U盘的话,这种事会经常发生

网友C:
下次这种老机器你U盘启动重新做一下,模式做成USB_ZIP,保证你能引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次这种老机器你U盘启动重新做一下,模式做成USB_ZIP,保证你能引导

有说改成ZIP-FAT32模式就好了,你说到底哪个模式好?

网友:
有的pe就是这么奇怪,对有的电脑就是这样的,还是做那种虚拟光驱的u盘驱动稳定

网友:
用制作CD各式的U盘试试

网友E:
启动项的问题!我现在基本在用U大师!大白菜不好用

网友:
用安装版 看看

网友:
是金士顿的U盘吧

网友:
楼主我只能说PE不是万能的,要做成ISO模式兼容性好很多

网友:
U盘太差,换个U盘做程序

网友:
挂其他机子上边ghost个系统瞬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说改成ZIP-FAT32模式就好了,你说到底哪个模式好?

ZIP模式针对老机器,新机器有些还不一定支持,要不然就不用USB_HD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启动项的问题!我现在基本在用U大师!大白菜不好用

大白菜千万别用,用大白菜IE就会备锁定为搜狗网址导航,不管你怎么设置都无法修改,除非安装360,360要不他厉害

网友:
一般是PE没做好

网友:
换一下 U盘启动软件试试

网友F:
用4G以下的U盘做     老机子大U盘不行的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不能从u盘启动PE,但安装Windows的U盘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不行就把硬盘拆了。。放台式机上面做。。GHOST好了就放笔记本上面释放。。

网友:
明显是兄弟你Pe问题  很多老机器这样的。//用光驱一切正常  联想老款台式机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4G以下的U盘做     老机子大U盘不行的

真有这说?我用的都是8G。

网友:
拆硬盘下来 用台式机转好 在装回去

网友:
楼主外置光驱没有嘛?

网友:
升级下你的u盘虚拟系统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网刻啊 ,或者找个硬盘盒ghost一遍

网友:
换个启动盘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找个量产过的U盘启动吧

网友:
嗯,这是你PE对老机子的兼容性问题啊

网友:
有些老一点的机子要用老一点的那种u盘就行

网友:
感觉是BIOS没有设置好不是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