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有没有万能视频采集卡驱动和软件

楼主(2015-12-11):
装有视频采集卡的电脑重装完系统需要安装监控摄像头驱动和软件,有没有万能的驱动和软件?
电脑
摄像头

网友:
这个没有,按照采集卡牌子,型号,去官网下载个就可以了,不难的

网友:
直接去官网去下载不行吗,?万能的好像没有、。

网友:
采集卡驱动只有按照采集卡型号安装驱动,一般安装监控的都会在主机上备份你,在其他盘找找

网友:
官网找驱动的话有的监控品牌型号都不一定能找到,在其它分区找找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