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报警2声 问题

楼主(2015-12-11):
N5110  DQ15  问题是这样的 。 拿掉这个网卡版子    机器能亮 。
装上这个小板   机器报警2声 。 上不上内存都是 报警2声!

求助中、    希望高手们给指点一二

网友A:
很明显了啊,问题就出现在网卡小板上,先把无线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装网卡能亮   装上不亮  重点看看网卡 wake  唤醒信号   你这个小版是没有图纸的  骚年 你看着修吧  祝你修好

网友:
好像是USB3.0芯片坏了吧  我记得修过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小板有没有明显的短路  如果没有再拆网卡

网友:
2声是报内存,不过还是多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了啊,问题就出现在网卡小板上,先把无线网卡拆了看看

无线网卡拿掉了试了!

网友:
着重看看网卡   无线网卡也会档机   我碰到过

网友:
这个小板网卡芯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个,就是这个芯片是usb3.0芯片短路了。

网友:
测下它的供电转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前阵子也遇到过这种机器报警的,是自己的锁业还放着, 坐等楼主分享

网友:
前两天也是遇到过,usb问题,查一下看看,逐一排除呗

网友:
还没修过这机器,楼主可以看下楼上说的USB 3.0电路

网友:
有点短路

网友:
usb3.0芯片坏了 吧遇见几次这芯片烧了 摸着烫手

网友:
要是有的话,换一个小板试一下先。没有的话就慢慢量小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以前遇见过报警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