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1I 断屏线 暗屏

楼主(2015-12-11):
开机屏幕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的,暗屏有多个可能,从简单的开始,检测屏的LED 供电信号。测屏接口 25 26 27脚19V正常,28脚高电平光暗度调节信号有高电平正常,29脚无电压,正常的话是要有3.3v开启信号才对,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屏线断或者睡眠开关问题或是IO 都有可能,睡眠开关是一个5脚的三极管 1 2 3脚是地,4脚是3.3V   5脚也有反馈3V 都有,说明睡眠三极管是正常的,检测IO睡眠开关的反馈没有电压,  这个很明显就是睡眠三极管的5脚到到IO 开路了。跟5脚到屏主板接口断了 不通,考虑换屏线要100块成本,贵了,接屏线的话不耐用。考虑了许久出来两个方案,主板上飞线,只要就没有睡眠开关的功能了 ,要不就主板飞线到睡眠开关的5脚。不用考虑 保留功能 ,看图。  这样就好了, 成功亮机。  还有这样改不要睡眠开关的方法 这些方法还可以吧。同学们看了的都给点分吧穷死了。

网友A:
嗯挺好。谢谢高人指点,刚碰到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很给力,刚好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也差不多,解决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挺好。谢谢高人指点,刚碰到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老板支持

网友C:
神人啊  ,!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刚好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也差不多,解决了,谢谢大师的分享

没有办法,没有分用了     赚点分

网友D:
通病   这电脑的排线也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人啊  ,!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修了

不用换线了     屏线很贵TB 要100块

网友E:
楼主高手啊,接线后会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   这电脑的排线也会有问题

是通病,但是很多同学切选择换线,维修的就得可以修的就修

网友:
飞线也是个麻烦是哇

网友:
这种屏线更换比较贵 但是如果客户在边上最好还是不要接线 钱会收不上来的 客户不在大可接线 价格可观换屏线也OK

网友F:
还是换个屏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手啊,接线后会有别的问题吗?

接线到睡眠开关5脚什么问题没有  和原装的一样,  主板上飞线  就会没有睡眠功能  但是简单  你自己选择维修方案

网友:
是屏线断了吗

网友:
是屏线断掉了.....

网友:
怎么IBM的好多机器屏线好容易坏。

网友:
这个原来都是换的屏线 看来以后可以试看接线

网友:
能修就修 换线贵  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很多T400 暗屏 屏线坏的  X201I 还没修过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以后也这样飞线快

网友:
必克维修群前来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个屏线算了!!!!!!

换线要线的成本就100块拉,还要运费,还要时间,  这样飞线比换线简单的多了

网友:
啊?这种线要这么贵的呀?好还能修哦,如果屏线都那么贵,咱还赚啥哦。

网友:
换屏线成本高啊还要等,还是飞线直接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机智

网友:
这样怕返修啊

网友:
真好,非常有帮助

网友:
这样节约时间节约成本 最好飞线的电压选择屏上面有的地方飞

网友:
老板的方法很牛逼啊

网友G:
绝对不会返修,这个屏线除人为因素以外  只会断这一两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绝对不会返修,这个屏线除人为因素以外  只会断这一两条

我们一般都是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