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蓝色线-20V,这个电源能用吗?

楼主(2015-12-11):
如上,电源蓝色线电压是-20v,这个电源能用吗?之前碰到一个电源,紫色线18v,各种毛病,还烧鼠标键盘。

网友:
看不懂啊,有没图片?帮不到你

网友:
必须修理后,才能使用

网友:
肯定有问题的,必须拿去修理。

实际测量值应该在标准值的正负5%内才能比较放心的使用

网友:
若其余各路输出正常,去掉这个蓝线,以防万一。
但是,若输出误差这么大了,保护电路都没有动作,这个电源应急一下还好,长期用还是修好它再说。一般输出滤波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觉得怪怪的,银牌维客不应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觉得怪怪的,银牌维客不应该呀

就是,如果是-20V应该说难不到吧,也不是很难的维修!

网友:
没太看懂什么意思,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