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请教下这个屏幕还能修吗

楼主(2015-12-11):
刚换下来的S6屏幕,内屏是好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下面有点白光,不知道这个还能交换吗,或者哪位大神可以修这个白光呢
屏幕

网友:
内屏左下角有点光

网友:
这个没得救了,内屏不坏还可以压压屏

网友:
内存有白光的不能交换了。换总成吧。

网友:
自己用不介意的话,自己试着拆吧。

网友:
只能换总成,三星的吧?600左右

网友:
能修 要去【迅维】买贴屏机 才行, 没工具的修不了

网友:
还用个办法 你可以试试,用BGA焊台,只用下面加热 拿跟线丝慢慢的往下啦。------有很大风险!!!

网友:
没得修,只有换,可以作为试机屏

网友:
应该是内屏也有问题了

网友:
有白光了就是屏的问题了,修不了了!

网友:
坏掉了没救了

网友:
这个修不了了 应该是撬的 时候 不小心 伤到了吧

网友:
内屏也有问题了,如果不是很计较的话,可以换玻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