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HP电脑 cq43

楼主(2015-12-11):
经常出现认不到硬盘 显示 Ctrl - Alt -Delete 回车 过后 重复几次才能认识。硬盘好的 线是通的。
电脑

网友:
先检查电池是否良好再说或者换一个 电池再试试看.。

网友:
看看南桥到硬盘接口数据线 不行 换南桥吧

网友:
惠普笔记本我觉得比较容易坏硬盘,原因不知道,换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