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L6 5V拉低

楼主(2015-12-11):
联想KL6 待机5v拉低 ,断开后级正常,相连的供电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亲高手们给点建议。。。。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烧一下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
乐 系统声音图标打开有波形 在打开TV电源那一会就一

网友:
仔细查一下 应该还有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