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B520E 无声音,求助

楼主(2015-12-11):
接手一台LENOVO B520E一体机 开机不声音 播放音乐 系统声音图标打开有波形 在打开TV电源那一会就一下子声音,一会就没了 ,是不是电视板坏了啊 这有没有声音跳转开关芯片啊

补充内容 (2015-12-12 21:38):
插上耳机也是一样没声音

网友:
测一下喇叭是否有问题,再查一下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A:
先查条件,不行就换声卡了

网友B:
乐 系统声音图标打开有波形 在打开TV电源那一会就一

网友C:
一体机也是电视版?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喇叭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
声卡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D:
插耳机有么。。。你可以去掉控制线试试看的

网友:
去掉控制线有的话就是耳机孔导致的

网友:
压根就不管BIOS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 系统声音图标打开有波形 在打开TV电源那一会就一

就是电脑在打开放着音乐时,按一下TV电源开关,屏黑了的一下子有音乐播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体机也是电视版?

带电视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耳机有么。。。你可以去掉控制线试试看的

好象是电视和电脑声音转换出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条件,不行就换声卡了

就是电脑在打开放着音乐时,按一下TV电源开关,屏黑了的一下子有音乐播放出来  这声卡好象没问题吧 ,装的是WIN7 音量那有跳动的波形,那个显示板的芯片有没有可能是控制TV和电脑声音转换的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