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成就 5460 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5-12-11):
戴尔Vostro 成就 5460 装系统  今天客户拿了一个机器来装系统  说要安装在机器自带的32G的固态硬盘上面  说好价钱开工  上u盘可是启动不了  卡在了 读取见面  进不去 还以为u盘启动坏了  重新做了一个还是一样的    就想是不是不能用u盘啊   就用硬装  系统装上去后  用驱动精灵打驱动  可是只要把32G的固态硬盘驱动打上  机械硬盘就不认了   装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在官网上下载也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看

网友:
那个驱动是自己打的

网友:
看了  没有问题  恢复了几次都一样

网友:
机器客户拿走了 没有装好   说是拿售后去了

网友A:
固态加机械我装一般都是取了机械硬盘系统装好过后再装上机械,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装系统也这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加机械我装一般都是取了机械硬盘系统装好过后再装上机械,没遇到过问题

是机器自己带的像无线网卡一样的那种固态硬盘     只要机器一认就找不到其他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