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取巧维修P8H61-M PLUS V2 主板

楼主(2015-12-11):
今天上班,看见没什么板子,看来今天又要坐一整天,就去店里的主板里面翻到一个华硕H61。。。上面贴着不通电~~~~

看着没什么问题,最重要的,PCH没被动过,那就修修吧,  对主板打了阻值没有发现问题,上假负载测量电压,一上电立马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到了这里维修思路,缺电压,某处电压没有出来,某处信号没出来,BIOS文件出错。。。
由于上电掉电太快,手机拍摄不到,最后是VCCIO电压没有出来。。。这个电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是一个去到CPU的电压。。。
对着MOS测了阻值看看。
上下管子的G极都是OK的。排除管子。
打开点位,看了看芯片是RT8121的,PDF没有就看点位好了。测了供电正常,  EN信号有0.几V。。不知道是掉电太快测不到还是电阻问题,就把电阻拆下来测了一遍发现没问题~~~~。 剩下BOOT脚测了也没有问题~~~ 芯片坏了。可是在其他H61板子上面也找不到这个芯片啊~~~

想来想去,这个电压只有1.-1.2V左右的,我从别的地方拉过来不就可以,桥供电是1.2V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拉的一条线,,,(我拉去的地方是VCCSA管子的D极,因为VCCIO供电正常后会输出给一个MOS管的D极,然后MOS管再转换出VCCSA电压,我就直接拉到了管子的D极,毕竟不能拉太长是吧!)嘻嘻,虽然不好看,能修好就行。  上电看看。。。

现在是直接能上电  测了CPU供电没有出来~~~~~
再看看点位图 看CPU供电EN,电压是哪里来的,
是VCCIO来的,可是我的VCCIO电压有了呀,测一下

是1.2V正常啊,那为毛不出电压。。。
测电阻这边

1.2v正常, 测电阻这边
为0V。。。。看了看,电阻还连接一个电容~~~拆除。还是一样,在用点位图点一下,看看这边的电阻另一端去到了哪里。。。

居然还是绕回去那个RT8121的芯片的POOG脚。。。
原来是POOG脚啊,这样的解释通了。
电压应该是芯片拉低了,直接把芯片拆了。。。。
再次上电看看
顺利跑嘛了,,,这片板子就拿回自己家看看电影好了,玩游戏的话我自己都觉得这样不行的,哈哈。。

网友A:
你这投机取巧的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投机取巧的厉害

不怕,能修好就行吧

网友C:
看第二遍才看清楚了是用桥供电拉线去VCCSA供电MOS的D级,呵呵
另外一个,你把RT8121 拆掉了,上下管也拆了吧,看照片看到了,帖子里面没说管子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第二遍才看清楚了是用桥供电拉线去VCCSA供电MOS的D级,呵呵
另外一个,你把RT8121 拆掉了,上下管也拆了 ...

有照片就好了,哈哈

网友:
这样子操作估计会返修。

网友:
小鑫鑫表不错啊,自己的还是店里的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不过拉的线有点长了,

网友:
你这个板子也就能自己用了,卖不出去了。

网友:
也是很牛逼。不过修好能用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明显基础扎实,部分有点投机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怕,能修好就行吧

点位图收下咯 谢谢你,我还没这个点位图,虽然没在店里上班了 也要下载下来收藏防止有机会用的上

网友D:
VCCIO这个电压有问题的话很不好修,尤其P8H61系列,我这儿有个P8H61大板,VCCIO只有0.8几V,造成很不稳定,时亮时不亮,换了芯片、电阻都没有修好。

网友:
思路清晰,方法也好。赞一个,图也收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CCIO这个电压有问题的话很不好修,尤其P8H61系列,我这儿有个P8H61大板,VCCIO只有0.8几V,造成很不稳定, ...

我在技嘉主板上面遇见过,只有0.8V导致反复重启,最后没办法也是这样拉,也是跟客户同意后这样的,客户也是用来办公的!

网友:
那个8112是个什么芯片,取掉也可以用吗

网友:
维修主要是效率和修复率  关键是这样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技嘉主板上面遇见过,只有0.8V导致反复重启,最后没办法也是这样拉,也是跟客户同意后这样的,客户也 ...

我以前修一个台式机主板PSON断线了,直接找个电源剪了线飞的,现在想起来傻傻的  哈哈,不过我也是问过客户的,很多客户一般会同意的,反正装机箱里面又看不到,除非是要卖的主板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