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两张拆底部带胶桥的照片(E40_AMD北桥&B480 HM77桥)

楼主(2015-12-11):
如题如下照片,

闲来无事发两张拆底部带胶桥的照片(E40_AMD北桥&B480 HM77桥)

网友:
黑胶 看到都吓尿了  一不小心就会掉点

网友:
楼主黑胶除的不错,听说除黑胶很不好弄,请方法

网友:
黑胶有点多呀

网友:
请楼主指点迷津,黑胶是咋取下来的,还取的这么好?

网友:
需要方法快告知

网友:
看到黑胶的就不敢换啊.好技术啊

网友:
为啥我的黑胶大都留在芯片上,楼主取法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隔热做的很好,用什么助焊剂的呢?

网友:
黑胶我都对他用后遗症了。

网友:
BGA下部温度高点,上部温度低点就好了.

网友:
黑胶,有时一拔下就是恶梦啊

网友:
现在做黑胶成功率基本100%,除了有些空点会掉,还没做爆一个。。。E40做的最多了。个人感觉黑胶在显卡上面更好除一点,在主板上的话容易掉点!

网友:
是不是用吉他丝加19V切的黑胶?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点的说明

网友:
黑胶拆得这么完美,求指点一些技巧。你这个是用红外还是热风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