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开机

楼主(2015-12-11):
待机都有,就是不出发,刷过EC bios  请教大神们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查条件吧,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刷BIOS,要有点思路才行

网友:
到底不发出啥?你都干了啥?说清楚呀。。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ec查下 桥的待机条件都查下

网友:
你这让人怎么说啊  下次把你修过量过的地方都写清楚些

网友:
待机全的?那就是桥了吧都刷过。。。有没有看看波形啊

网友:
查3-5v待机条件

网友:
看看USB 口  G450 问题不多 通病也不多 !不过 EC 有坏的直接换 ENE  926 C1 和A1 通用

网友:
开关好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