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60A不开机

楼主(2015-12-11):
触发后电流后0.1   没思路  应该是通病  希望修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掉电,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了崃

网友:
K360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神州金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掉电,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了崃

CPU 供电没  95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