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lev2型主板无法复位

楼主(2015-12-11):
谁能提供一份图纸啊 。。。。。测量复位针2.1V电压。。。。开机00 没有显示

网友:
还没有修过台式机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 有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814-1-1.html

我下载了  怎么打不开呀  可以帮我试试吗 。。。。我找OQ3 。OQ4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  怎么打不开呀  可以帮我试试吗 。。。。我找OQ3 。OQ4在什么位置啊

    在开关针上面

网友:
烤桥吧,这个板子,修过好几次

网友:
华硕的没复位都是通病啊。

网友A:
你使用的是win7 系统吗 ???我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win7 系统吗 ???我怎么打不开啊

XP系统啊 可以打开啊 你的板修好了吗

网友C:
重点查下总线电压和CPU VOER电压的VLD电压正常信号电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系统啊 可以打开啊 你的板修好了吗

没有呢  等闲下来了再继续修 推荐客户更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下总线电压和CPU VOER电压的VLD电压正常信号电平电压。

好的   等闲下来了再继续修 推荐客户更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等闲下来了再继续修 推荐客户更换了一块主板。。

先给客户解决了,闲下来的时候修好就可以赚钱了。

网友D:
今天也修到一块,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E:
这个主板怎么老是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

网友F:
有华硕点位图就笑死你  图纸  好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怎么老是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

没有图纸对于小白来说很是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华硕点位图就笑死你  图纸  好少的

没有图纸对于小白来说很是头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也修到一块,现在没思路了

没有图纸对于小白来说很是头疼的问题

网友:
先做桥吧。修也没什么意思。做桥也用不住。这板子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