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P750 无待机

楼主(2015-12-11):
TOSHIBA P750进水机 上电无待机电压,
发现PU1击穿了,换了新的上电又烧穿了。。
第3脚的线被烧断了。。
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后级没有短路在换个试试喽

网友:
测后级是否有短路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看看那只脚阻值不对,,短路没。。。

网友:
打下阻值 应该后即有短路

网友:
这是叫什么,浪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