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本地网卡打X号

楼主(2015-12-11):
机型:联想Y470
版号:LA-6881
故障:本地打X号,不能上网
维修过程:观察网线接口金属针脚松下去

于是更换网口

故障还是依旧,接下来换网桥、网卡、刷BIOS,故障还是依旧
真心的没思路了,有思路的大胆发言吧
断线、以及网卡、网桥、网线口、系统等试过的故障就在不要回答了
是不是太简单的故障啦,高手不要喷呀 ,认真回答吧,

补充内容 (2015-12-19 09:06):
很遗憾的回复大家,机器没有修好,发完帖子第二天客户着急用机器,把机器带回去了,说闲来在带来,我想那都是后话啦

网友A:
你就是不打算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不打算换个南桥试试?

网卡正常识别呀,跟桥没啥关系吧

网友:
没其他的办法的话,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网卡晶振正常不

网友:
网卡正常识别

网友B:
打X不一定是电路有问题啊,你不用进系统,插上网线,机器亮机了看看网口上的灯会亮不,红色灯能不能闪啊,闪的话网络是好的,不闪的话,网口到网卡的线路确认OK吗?在量量网桥对地的75欧电阻是否是好的,在系统里看网卡识别正常网卡为必是好的,有条件就先换一个吧,除了这些好像没招了

网友:
usb 网卡  呵呵

大笨狼 -2 淡定

网友:
要不要考慮用外接網卡吧,不然實在是沒招了

网友:
在换个接口 试试

网友:
应该是网卡接口到网卡芯片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
同意7楼,还有在系统下不能识别的话还有一种 就是双工速度需要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X不一定是电路有问题啊,你不用进系统,插上网线,机器亮机了看看网口上的灯会亮不,红色灯能不能闪啊, ...

谢谢,回答很OK,一开始没注意指示灯,因为网口明显的沉下去,换了后指示灯不亮,我在想想办法

网友C:
终极模式,买个USB的把网卡口拆了改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极模式,买个USB的把网卡口拆了改进去

这是N年前的维修方法了,感觉不实际

网友:
正常识别不一定就晶振好的。你上个27m的看看也能识别的哦

网友D:
请教一下Y470改这个USB网卡你准备在哪取信号

网友:
7楼说的那4个75的电阻测了?

网友:
先看网络灯闪不闪 或者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打叉就是没识别到网线插入 查那几更数额线

网友E:
修好了没 说说怎么修的啊

网友:
是不没焊好——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没 说说怎么修的啊

没有修好,客户着急,把机器还给客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Y470改这个USB网卡你准备在哪取信号

很明显啦,改USB  必须取USB信号呗,占用客户机器上的一个U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啦,改USB  必须取USB信号呗,占用客户机器上的一个U口

为什么不从扩展取信号。。跟USB是一条总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啦,改USB  必须取USB信号呗,占用客户机器上的一个U口

取USB不就浪费了一个USB孔么。。客户没意见?

网友:
修不好,改一个USB网卡

网友:
你可换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