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3.0 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11):
      技嘉GA-H61M-DS2 3.0 无CPU供电。 查DU1电源管理芯片  ISL95836    19脚PGOOD上拉一个8.2K电阻供电3.3V和36脚上拉一个8.2K电阻供电3.3V没有电压。
    电阻拆下来也是正常的。  DU1也换了,  也不见好,  那位大神帮俺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191-1-1.html
H61主板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191-1-1.htmlH61主板时序

打不开的,无法打开 的

网友:
发发发发---H61主板时序分析

网友B:
今天就修好了一块花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home.php?mod=space&uid=126479&do=thread&view=me&order=dateline&from=space&pa ...

谢谢你,  这个对我太有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就修好了一块花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修好了

也是这个技嘉H61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是这个技嘉H61的吗

对啊,修的是cpu供电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修的是cpu供电部分的

你那电脑修好了吗

网友B:
修好了~过程太诡异了不想说说了也没几个人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过程太诡异了不想说说了也没几个人信

主要看那几个脚位

网友:
一言难尽~~~你先去看看月饼老师的资料把在百度上打hm65时序就能找到

网友:
开启都没有查  你查PG会有吗??肯定没得啊    建议用示波器打下有驱动的动作没

网友:
无CPU电压,首先得查开启,也就是EN信号,这个信号在9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