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跑0.35A是104排阻坏

楼主(2015-12-11):
前天接了一台华硕K43SV 2.2版本电流跑0.35A 中途亮机过两次,如果不触发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是

SUSPWRGD的上拉排阻坏了。但是SUSPWRGD有3.3V可以正常触发,有CPU供电,无显卡和集显供电。I懒得去查了而且我只有3.0版本的点位跟2.2的不一样。华硕的

排阻也容易坏先换103,最后换104好了,是CPU背面在PJ8201附近

网友A:
LZ能标一下是哪个 排阻么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给你加2分。

网友:
基本上是秒杀不错

网友:
ec边上坏的碰到过。。这里没碰到过。。下次记住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风神一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chinafixRookie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标一下是哪个 排阻么

就是这个排阻啊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真是看了半天才看的那个排阻。。。

网友:
这样也行,那是见到排阻就换吗,怕没有那么多料来换哦,不实际啊,ASUS真的很垃圾

网友:
排阻坏的  在台式机上面遇到过  笔记本上没怎么遇到过  除了DELL D600那种老机器

网友:
恩   知道了 多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通病,记下遇到不需要走弯路

网友:
这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这中以后 会有这个通病

网友:
       排阻通病啊。这个地方的到是还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怎么查出来的。

同问,楼主这个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学习了,下次喷到这个情况可以多留意这个地方了

网友:
怎么没有图的,不过华硕的确实排阻坏的多

网友:
ec边上坏的碰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修这个故障就省时间了

网友C:
也有排阻这个通病么?
简单任务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哦,第一次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排阻这个通病么?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哦,第一次修

网友:
排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没图纸比较麻烦

网友:
华硕痛病了

网友:
常来论坛学习 学习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以记下,谢谢共享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谢谢分享案例,回复顶

网友:
很好了,现在发帖赚多少分来着。

网友:
我也是没看清哪一个

网友:
只是说了排阻,其实应该说下这个排阻上是什么供电什么信号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简单了

网友:
通病华硕的电阻门

网友:
这个得看看 我有块板也是这样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是通病吗,没遇到过啊

网友:
呵呵,人人都说华硕的不敢恭维了,其实也不然,人家华硕的只是坏排阻而已。凡事都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再者说了,如果个个牌子都不坏,咱还吃啥呢?

网友:
兄弟 华硕机器非常坑爹!!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吧   论坛里很多了

网友:
还没遇到 这样都能找到 不错

网友:
现在的机子 质量太差 什么问题都有  板层漏电  断线  排阻变质  信号 变弱  见的多了  。机子是越来越难修了  价钱也是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