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大神们

楼主(2015-12-11):
BQ24737RGRR    这充放电数据手册在线等大神

网友A:
给你做参考 看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做参考 看看可以不

你好 这是24737的吗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只找到图片,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找到图片,没有数据手册。

阿西吧!x还是谢谢你 图纸我也有额  我就是想问ACOK控制保护隔离他输出的是搞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西吧!x还是谢谢你 图纸我也有额  我就是想问ACOK控制保护隔离他输出的是搞电平还是低电平

根据那张图片我认为正常工作状态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
四楼图片就是了,看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那张图片我认为正常工作状态应该为低电平。

谢谢搞好了!有给DVV内部短路了  换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