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USB开机用得,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5-12-11):
同行送修两台笔记本一台SONY的拆开看修过了,再看另一台DELL 14R-5420无线不行,触摸板时得时不得

,全部USB用不了。而且说DELL急要,都是3.0接口的我接U盘起动可以认啊,装WIN7 64位在系统下不能用

,装了个32位的可以认了,两个网都不能用,我只好接USB网卡来装驱动, 因为我装32完后可以认移动硬盘了,只是有些驱动还要安装然后360大师一键安装,重起后又用不了了 。意思是开机时

USB可以用,进系统后USB不能用。南桥的可能性少吧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在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重装给系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都是官网下载R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或者驱动不对

网友:
系统问题吧 。。你进PE 看看还能用

网友:
或者安全模式看看要是能用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吧 打个阻值看看对不啊

网友:
做系统,官网下载驱动,刷BIOS

网友:
都换了三个系统了。驱动都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下驱动吧!

网友:
dell的BIOS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升级下看看不行就是芯片或者程序有问题

网友:
必然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叫我 我只能看看BIOS了

网友:
BIOS刷了,系统装了。只能退机了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一下

网友:
不打驱动试一下,进一下系统再用官网驱试一下

网友:
报了风险,同行说那客户啰嗦所以不换了。搞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感觉像南桥坏了

网友:
该排除排除 南桥也是有戏的 还是怀疑软问题 要不刷BIOS

网友:
还是算了吧。要是搞不亮就不好了,弄好了也赚不到多少钱,何必去冒那个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