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BIOS 板号DAOLZ8MB8EO

楼主(2015-12-11):
开机十次,有一次能亮机,刷此BIOS已解决

网友:
可以开机,时间有点长  8秒左右才亮!!! 谢谢 !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啊

网友A:
刷此BIOS 可以亮机,但开机到亮机时间有点长,跑马倒0。73 要停一下,又倒0。66又停一下,后面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此BIOS 可以亮机,但开机到亮机时间有点长,跑马倒0。73 要停一下,又倒0。66又停一下,后面才亮机

恩,就是,多谢补充

网友:
我的是掉电下载试下

网友B:
在楼主的BIOS加入ME了,开机不用等长时间了。亲自验证了

LZ8 NEW.zi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楼主的BIOS加入ME了,开机不用等长时间了。亲自验证了

高手,谢谢

网友:
有验证那个加入ME的人的bios的吗?

网友:
你的主板是掉电的吗

网友:
这个好用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样的bios可以用吗

网友:
只要故障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刷了  反而不触发了  汗

网友(2022-02-10):
BIOS可以用  开机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