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6 不跑码

楼主(2015-12-11):
sony mbx-216 不跑码
电流到了1.3A左右,偶尔能正常开机,放到第二天就不跑码

网友:
所有供电都有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主板是不是像一把枪一样?这是的话这个主板便宜呢,修还不如换。

网友:
不跑的时候是什么症状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准备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