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NT独立显卡,解决CPU和显卡温度高的BIOS!

楼主(2015-12-11):
自己测试过保证好用!EC 和南桥BIOS一起刷最好!

e40 INT独立 BIOS.zip

网友(2016-01-11):
下了个刷新测试了,显卡温度还是会报警,散热片之类的都换过,手摸显卡上面的散热片不是很烫,散热器拆到好的机器上测试都是OK的,这种问题貌似还没有解决,浪费积分了